强大
关于三菱PLC 指令DPLSY

楼主(2015-12-16):
大家好,我最近看见一段程序,是用DPLSY 编写的,我现在知道它有俩种运行模式分别为:正方转方式,脉冲加方向。
正方转就是脉冲数为正或负吗?
脉冲加方向,这个怎么不清楚,它的指令为:[DPLSY K1000 K0 Y0] ,这个没有带方向,那怎么确认方向呢?

网友A:
接线上体现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DRVI DRVA PLSV同时规定了脉冲的Y和方向的Y,这时负数为反转,正数为反转
PLSY,DPLSY,只规定了脉冲的Y,所以只能用接线来体现

网友C:
定位地址是正数是正转方向,是负数是反转方向

网友D:
DPLSY 只是发脉冲的指令,严格来说算不上是定位指令!所以没有正反方向这一说法!当然也没有负个数的说法!定位指令请用DDRVI DDRVA之类的!

网友E:
要单独接一个方向信号,接通PLSY指令的同时接通方向信号就改变方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给出的帮助,plsy本来是个脉冲指令,给伺服脉冲,那伺服怎么确定是正方向,还是负方向呢

网友F:
伺服脉冲+方向控制=>伺服驱动器上有脉冲端口与方向端口,自行写程式控制方向端口的ON,OFF状态

网友G:
查看驱动器上面接了YO 还有Y多少。那个就是方向。比如驱动器上面接了Y0 Y2 Y0 Y2 同时就是相反方向运行。(正转和反转要看驱动器的参数设定的0

网友H:
LD X1 DPLSY K1000 K0 Y0
这是不是一个标准寸动功能?
现手头没东西突然看到这个,想叫大侠们帮小弟试下!多谢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I:
PLSY,DPLSY,只规定了脉冲的Y,所以只能用接线来体现
下载积分:+1(龙达工控萌新)

网友J:
正转发转 好像可以强制ON Y4(Y0对应的方向)给出信号 让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