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上传一段程序的截图,尽管有说明,但是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此外还想问一下,这种设置格式是固定的吗,(PS,这是一套两个plc链接的程序中的开始部分)

网友A:
不是完全固定的,要看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那个ver.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你应该先知道两个PLC(确定是两个PLC?)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N:N通讯。还是CC-LINK通讯,还是其他通讯。然后看对应的通讯手册就可以了。通讯的程序,大家一般都是仿样例写的,知道它的意思,依据要求,改动相关部分就好了

网友C:
查看TO指令,写法是固定的,设置不固定

楼主:
确实是两个plc,我这边是做顶管机的,操作台一个,机内一个,通过cc-link连接,主站是16-ccl-m,从站是32-CC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