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上月一机台触摸屏突然蓝屏,关机重启后竟然黑屏。用万用表检测触摸屏电源,发现直流电达到27V,触摸屏内部有黑烟痕迹,电容鼓胀。赶紧把开关电源调低至24V,换了新屏才行。此机台以前有次故障维修时发现开关电源电压过低只20V,怀疑线路太长导致压降,所以人为把电压调到24v,机台故障就消失了。想想可能是上次开关电源带负载调电压到24V,推测不带负载(开关电源24V,0V不接线)时不止24V或更高,所以导致这次触摸屏电压高烧坏了。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难道又是国产的开关电源惹的祸?还是你的机器DC24V的总负载超过了开关电源的容量???
如果是直接台湾经过报关进来的明纬电源,负载又没超过开关电源的容量的话,用个十年半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不是泛低大陆的品牌,但在使用上来讲,实事如此!本人曾经深受其害!
今天下午还刚帮一个厂家处理这个问题,整个机台检查了几遍,没查出,但就是有问题出现,最后换了一个开关电源,一切正常。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又是国产的开关电源惹的祸?还是你的机器DC24V的总负载超过了开关电源的容量???
    如果是直接台湾经过报关进来的明纬电源,负载又没超过开关电源的容量的话,用个十年半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不是泛低大陆的品牌,但在使用上来讲,实事如此!本人曾经深受其害!
    今天下午还刚帮一个厂家处理这个问题,整个机台检查了几遍,没查出,但就是有问题出现,最后换了一个开关电源,一切正常。

    大陆的电器元件现在就是良莠不齐,但这已不是我们技术达不到,而是;1;市场导向让那些冒牌货有市场。2;如果是随机电源
    那说明此设计欠考虑(这要说明,一些设备根本就没有设计,就是翻版同类设备,为了省成本用了一些假的东西)。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不断向前

网友C:
    換個功率大點的開關電源,在檢測看看有沒有衰減,如果沒衰減了再把所有附載啟動再檢測一次有無衰減,如果沒衰減那以後就挑那功率的開關電源,如果還是衰減那就在換功率大一點的,直到不衰減為止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正品明纬电源,值得信耐,如果要求高,可选用朝阳电源,可靠稳定抗恶劣环境。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以前調試多台變頻器連動跟微調,客戶不用電子盤搞嫌貴,客戶提供我需要的容量電源供應器試起來不行,據變頻器廠家工程師回報那個客戶提供電源供應器為國內稱飛鏢板的.我拿一個我們用的電源供應器去才搞定,我才知銘牌上寫的都差不多
    只有廠家不同,價格差了快一倍暈倒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选用有S端子的开关电源,配线时配4根线,+、-、S+、S-,到使用端。可以你保证使用端电压稳定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