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雷赛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流怎么设置

楼主(2015-12-16):
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购买了雷赛驱动器DM432C配 42HS02步进电机,电机电流是0.4A,驱动器电流拨码开关最小设置为1A,手册上说可以设置为0.3-3.2A。应该怎么设置?谢谢使用过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A:
它侧面有个拨码表的啊

楼主:
拨码表最小设置为1A,电机电流为0.4A

网友B:
电流细分驱动器上面不是都有么。

网友C:
DM422,DM442,有DM432c吗?
求解

网友D:
有一排拨码开关,按照外壳上的表格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