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Q系列定位模块QD77MS4和J4-B伺服组态的说明书
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7):
求QD77MS4和j4-b伺服组态的说明书,不是单独的那种

网友A:
这个MR-J4B伺服手册基本不用看,就拨码设置站号就行。
QD77MS4的缓存和QD75P5 QD75MH4基本差不多一样。
可以留下QQ吗,小弟想请教一番
谁有Q系列定位模块QD77MS4和J4-B伺服组态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