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现在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A:
估计修一下费用也高吧。不如买新的

网友B:
可以修的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光藕没多少钱。

网友C:
恩,换个光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现都有很多可以直接用DC24了啊

网友E(2016-04-06):
不贵,总端子烧了都不贵

网友F:
修是可以修的。只是这个光耦可是高速光耦,价钱也便宜不了。还有稳定性。搞不好,修好了也定位不准。

网友G:
步进驱动器便宜呀,没必要修吧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H:
6楼说的极有道理!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I:
很便宜,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J:
我一般搞都会装一个5V开关电源的。电阻加起来也麻烦。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K:
如果不是经常焊贴片的话还是换一个吧
重剑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