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485通讯口的仪器发送数据给FX3U-485-ADP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一台检测仪器通过485与FX3U-485-ADP连接
检测仪器给三菱FX3U-485-ADP发送数据
我怎么写程序接受数据啊
RS2指令即发送又接收的
有没有只接收不发送的指令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只接不发可以的。还是用这个指令。
你把发送的区域设置为K0,然后不输出M8122。
我用的是 RS2 D200 K0 D300 K10
但是仍然没有用
仪器发送的数据收不到

网友A:
收不到,就是通讯设置不对了。
下载积分:+3(chenhong) 搞定了 是线接错了  ..

网友B:
发送要set m8422,接收要m8423置ON才有效。自由操作
M8423,是发送完成位

网友B:
M8423接收结束标志
下载积分:+3(chenhong) 搞定了 歇息额

网友C:
D8420里指定对应的波特率,字长,停止位,校验位,用M8423常开触点复位M8423就OK了
下载积分:+3(chenho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