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102i连usb下载线电脑没显示

楼主(2015-12-17):
威纶tk6102i连usb下载线电脑没显示,电脑没找到硬件!是什么问题?除了usb外能用别的端口下载工程?

楼主:
怎么了!大虾都不来说说

网友A:
要安装驱动程序,也可以用U盘下载。

楼主:
这个型号没u盘接口

网友A:
USB Host口就可以用U盘,USB Client口是连接PC下载口。
[attachment=142748]

网友B:
装驱动RS232驱动
膜拜高手

楼主:
6102ivw3

楼主:
以前用过没问题的,软件,好像不用拨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