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请问一下伺服器刚性是以前设置好了的,现在感觉刚性不够,是伺服器坏了吗?还是说调一下就好?
巫山石军

网友A:
刚性不够建议先初步检查传动部分,比如皮带,联轴器等。一般刚性都是有参数可调的,在驱动器参数里。

楼主:
你们谁有这种参数表?
巫山石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谁有这种参数表?
感覺您這是異步伺服電機,是變頻器驅動嗎?
電機參數都在名牌上,要改的參數在控制器或變頻器上吧!

网友C:
调位置的增益和速度增益及积分时间常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