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怎么能让让人监视西门子300的程序而不能修改

楼主(2015-12-18):
求问 怎么能让让人监视西门子300的程序而不能修改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禁止写入模式就行了。
PLC的程序可以读取和监控,但不能写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禁止写入模式就行了。
PLC的程序可以读取和监控,但不能写入。
怎样设置禁止写入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