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谁有MECHATROLINK-II通讯指令手册?(小日本不提供)

楼主(2015-12-18):
各位大侠谁有安川伺服的通讯指令手册(要编写协议),我这边打算走通讯控制伺服,买的是欧姆龙NCF71模块控制,但是客户要用安川伺服,我打电话问欧姆龙客户他们说如果用安川伺服走通讯控制不一定百分百能跑起来(要测试)希望能用欧姆龙伺服肯定可以,所以我想先找个安川伺服通讯指令协议先看看能不能行?可是苦找不到资料(产品手册说有指令通讯手册资料可就是找不到)打电话安川客服他们说没有不提供。火大!!!哪位大侠有提供一份不胜感激!邮箱chenbo287018040@.com

楼主:
我在这个上面求助的问题!
就没有人能回过!
咋搞的啊

网友A:
安川骏马系列的支持这个协议

楼主:
二楼人兄我也知道有支持这个协议的伺服,我要的是协议方面的资料!

网友B:
别想太多了!!!!如果我没说错OMRON 的就是安川的!!至少伺服驱动器内部硬件元件一样多可以代替,所以我建议你就用OMRON的协议去通讯。
别忘了通讯成功后回复一下!!!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四楼人兄这一套安川伺服(15个伺服)和欧姆龙NCF71很贵啊!要是买回来测试跑不起来,我看我老板要我转铺盖走人啊!我在问一句,难道别人走通讯控制都是这样搞的吗?亚历山大!

网友B:
我在不少二手设备上看到安川伺服用OMRON的通讯模块来做控制,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先谢过七楼人兄!
chenbo287018040@qq.com
.

楼主:
公司邮箱只能接受10M
bo.chen@tspindustrial.com

网友C:
4楼说的没错,直接按照OMRON NCF71配置就好了。

网友C:
如有需要可以发一个参考程序OMRON带两轴的安川伺服。

楼主:
十二楼有用欧姆龙通讯方式控制?参考程序发到我邮箱!谢谢

网友D:
安川伺服M-Ⅱ通讯控制型,还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吗?? 我用的KEYENCE的 KV-ML16V直接可通信控制16轴,不需要编写任何协议,直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