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地址

楼主(2015-12-18):
请教各位老师,变频器频率写入的地址,是怎样算的,相同品牌的地址一样吗?,

网友A:
大多数一样,有个别不一样(看手册)

网友B:
是指通讯地址?直接看手册吧,或者打客服电话,或者上网查。

网友C:
如果没有设备行规,基本就是厂家自己定的地址,如果有设备行规比如,402就有一个规定的地址,可能通过功能块还写

网友D:
不一样,必须对照手册

楼主:
为什么相同变频器的频率写入地址不一样,我用欧姆龙的plc与三菱变频器是40014,为什么用永宏的plc怎变成了40548

楼主:
你说的是通讯手册吗?,还是变频器使用手册

楼主:
三菱FX2N-64MR与三菱E500用485通讯,他的频率写入地址怎样查看,是不是,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