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有10几台设备现场环境很差,原来用的是无线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有齿轮减速器.   简单说就是总电箱到每台设备只有三根线

现在买的一台新设备测试,产品试出来好的话  老设备就全换了

有个400-500铁皮箱还注意安全的垃圾货
电磁调速器  转差离合器  齿轮减速器  还要多一根零线 变9根线  维护也太麻烦了(10几个小箱子不好装,环境也不允许)
电磁调速器有没有高级点的(不就是调压的吗国产的也太大了点) 能设定当缓起动用  最好带通讯的
每次要手动从0慢慢设节 太麻烦
用的是转差离合器主要是这个,直接上变频器低频可以上不来  有个3相测速发电机
测速发电机如果不用 设定的电磁力在负载变化速度就变化了  这速度就不是要求的速度了

网友A:
别用这个过时的东西,维修麻烦。用矢量变频器,低频高转矩输出没问题的。

楼主:
买来就这样的,是想改但有个电磁离合器  必须用这个,就是说硬件上已经定死了

网友B:
1、这玩意改变频非常容易,将离合器拆除,后将其原先连接负载的装置可以直接装电机轴上。
2、电磁调速器常见的都是JD1A系列。不知道你的滑差电机多大。小体积的调速器到时见了很多。你可以看看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http://www.yatai.sh.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6.html
江苏中凌高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zhongling.com.cn/ProductShow.asp?ClassID=4&ID=10

网友A:
1、这玩意改变频非常容易,将离合器拆除,后将其原先连接负载的装置可以直接装电机轴上。

10多年前在一家公司就是这么改的,以前也是故障频发,改过后,那公司再也不用调速器了。现在变频器价格这么低了,改用变频器绝对省钱省事。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应用于多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调速控制,(例如生产线)可以同步比例调速

网友D:
请问楼上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是什么东西型号是什么

网友E:
如果功率不大(200~400W),调节范围在0.5HZ 以上,可以使用“成钢”变频器--看起来就像调速器,可以RS-485通讯
不断向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应用于多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调速控制,(例如生产线)可以同步比例调速

变频器同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