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零序电流跳闸

楼主(2015-12-18):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下,工厂变压器800KVA这段时间里总是零序电流跳闸,按压进去后,又可以送闸,有时一个上午跳两三次,有时一天跳一次,有时几天跳一次,请问这是不是负载有漏电情况。零序电流互感器在变压器中应是接在变压器的工作零线上的,说明零线有大的电流通过。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一般用在供电系统的吧,电网保护和监控用的。设备漏电跳的应该是上一级的配电系统,你直接跳总闸应该是总配单相接地或者两相接地一类的情况,查查电缆沟有没有渗水。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楼主:
配电房总开关跳闸,我想也许是三相不平衡,主线路母线相接地,不过也不好检查,

网友B:
检查一下车间或其他用电地方最近动过配电或新加设备没有,可能把地线当零线用了。

网友C:
大部分是开关设置问题,不排出有对地短路的瞬间故障发生

网友D:
虽然知道这个零序电流;说实话十几年没有碰到过这个今后也许会遇到;高压方面不懂;但是它是3根线穿在1个互感器里面的;正常是检测不到电流的;一旦有电流了;马上跳闸;是不是这样;还请论坛的经验人士详细解答;

网友E:
1可能绝缘不好 2接地不好 3三相很不平衡 4大功率感性负载干扰,如焊机等。排除前面的,那就是开关本身问题了,如有相同的开关,交换使用看下,没有的话,只有把零序电流动作值参数调高点,不过,这点最好谨慎操作,这必竟是总开关,出了问题开关没跳闸,那责任就大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今天跳了几次当初送不上电,后来可以了,看高压进线和出线柜上都有零序保护,后来把出线调高了一点,到现在没有跳了,不过以后会不会跳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