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多个主程序的问题
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8):
[attachment=142783]
这样的程序,PLC是怎么执行的?
是不是只是写程序的时候分了段,程序扫描还是一个一个扫描执行的?

网友A:
多个程序同时扫描。
能具体一点吗,每个程序都是同时扫描执行的?不分先后顺序?

网友B:
按照扫描程序内的程序顺序依次扫描。
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程序,只是分开写了而已,可以这么理解吗
Q系列plc多个主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