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FX1N-40MR三菱PLC与台达ASDA-A2伺服怎么接线之前的说明书也找不到了,网上下了些,看了半天都没搞懂,接上线程序读进去开起来也没有动作,参数设定也不知道要设定哪些,搞了几天脑袋都大了,还请各位大师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是看了手册,《ASDA-A2 系列应用技术手册》  然后还要看下FX定位控制篇。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只是简单的做定位控制,只需要接一个脉冲信号,一个脉冲方向(如FX3U,NPN开集极,35引脚接+24V,Y0接41引脚,Y4接37引脚.45引脚接0V;27引脚接OV,  28号引脚报警输出给PLCX点),为了调试方便,你去台达官网下个调伺服的软件,通过软件来设参数和调增益很方便。可以自己摸索下。PLC控制伺服动的话,要保证有脉冲发出来,驱动器的伺服ON打开,急停极限,左右极限设下,不然不会转。这些都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好,
  • 下载积分:+1(剑舞天涯之梦)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你写的型号没错的话,那赶紧换一个PLC吧,就算你所有的接线都对,程序也对,最终还是无法运行的。MR是继电器型的,你要挑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看了手册,《ASDA-A2 系列应用技术手册》  然后还要看下FX定位控制篇。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只是简单的做定位控制,只需要接一个脉冲信号,一个脉冲方向(如FX3U,NPN开集极,35引脚接+24V,Y0接41引脚,Y4接37引脚.45引脚接0V;27引脚接OV,  28号引脚报警输出给PLCX点),为了调试方便,你去台达官网下个调伺服的软件,通过软件来设参数和调增益很方便。可以自己摸索下。PLC控制伺服动的话,要保证有脉冲发出来,驱动器的伺服ON打开,急停极限,左右极限设下,不然不会转。这些都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好,

    能帮忙编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