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和三菱Q03UDECPU通讯问题
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8):
屏是:proface GP4401T
plc:三菱Q03UDECPU
走以太网通讯
proface软件中选择三菱Q系列以太网通讯时分为2个,一个是以太网UDE,一个是以太网TCP,我该怎么选择,还有三菱的CPU需要怎么设置?我想最好三菱CPU这边不需要设置,只设置屏这边就能通讯上
小侯

网友A: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TCP這個協定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傳輸資料時,需要驗證資料,確保正確性。所以花的時間稍多一點。
而UDP這個協定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傳輸資料時,不需要驗證資料,不保證正確性,所以比較省時間。
以上轉自
http://hazuki016.pixnet.net/blog/post/13288265-tcp%E8%88%87udp%E7%9A%84%E6%AF%94%E8%BC%83
兩種都可以
你可以去查閱PROFACE的手冊
上面都有說明設定方式
人機介面都只要在人機上設定好
PLC只要留人機系統區 或是不留都可以

网友B:
在proface软件中 点帮助 >手册>控制器与PLC连接手册

网友C:
PLC 设置IP、二进制码通讯
显示屏设如下
[attachment=143902]

网友D(2016-11-07):
大神,串口通讯需要设置PLC吗?

网友E:
我记得两个都需要设置一下的!

网友F:
Q03UDE连多个威纶屏的时候,PLC里本站端口号要分下
proface屏和三菱Q03UDECPU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