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控制问题

楼主(2015-12-18):
温控仪的SSR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何区别?为什么要单独有一个SSR输出形式呢?一般的电压输出不是也可以控制SSR吗?

网友A:
一个继电器触点(或者晶体管)输出,一个是脉冲输出,你说它们一样吗?
前者可以直接控制负载(接触器或者其他),后者只能控制可控硅。
如果你用前者控制可控硅,如果是继电器输出,那就无法控制可控硅,只能当一个机械开关。如果是晶体管,视你输入的电压大小,只能控制可控硅直接导通到某一角度,但不能动态控制可控硅。

网友B:
一个有源。。一个无源

网友C:
SSR是过零触发,和继电器一样只有通和断。
电压输出型是DC0-5V或者DC0-10V,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