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伺服控制设定问题

楼主(2015-12-18):
一个普通的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有正限位、反限位、原点。一般这种控制需要在伺服控制器上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A:
控制方式:一般选位置模式
脉冲输入型式:一般是方向+脉冲
电子齿轮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运行起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则不用管位置环、速度环等参数,如果运行不顺畅再调整位置环速度环等参数。
下载积分:+1(yangxingmeng) 真诚感谢!
蓝枫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