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 怎么在WIN8安装

楼主(2015-12-18):
路过的各位前辈。。。谁那里有S7-200在WIN8安装的办法,, 或链接 给个 谢谢啦
504607099@QQ.com

网友A:
1. 解压安装包,打开安装软件文件夹。
2.在文件夹内找到stpup.exe文件,双击打开安装
3.根据需要选择安装语言
4.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位置,按装中途弹出对话框选择通讯功能,选择pc/pp/ppi然后点击ok按钮,继续安装
5安装完成后重起电脑即可

楼主:
不支持win 8 系统???

楼主:
那又下载 支持win8 的种子

网友B:
测试过win7 32/64位、win8.1版本的均能够安装没有问题,其中系统需要的是纯净的版本。
安装方法见1楼,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