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跪求,S7-200步进电机梯形图

网友A:
完整步进
网络1
LD  SM0.1
CALL  高速计数:SBR1,16#F8
网络2
LDN   暂停:I0.7
EU
CALL  脉冲:SBR0,0,50,50000
网络3
LDN   多段标志:Q0.3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A       点动左行:I0.0
LDN  多段标志:Q0.3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A      点动右行:I0.1
OLD
=       点动标志:M3.0
网络4
LDN   多段标志:Q0.3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AN   M7.2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N   左限:I1.0
A      点动左行:I0.0
LPS
EU
S     方向控制:Q0.1
CALL    脉冲:SBR0,16#85,50,1280000
LPP
ED
CALL   脉冲:SBR0,0,50,1280000
网络5
LDN    多段标志:Q0.3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AN     M7.1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N     右限:I1.1
A      点动右行:I0.1
LPS
EU
R      方向控制:Q0.1, 1
CALL   脉冲:SBR0, 16#85, 50, 1000000
LPP
ED
CALL   脉冲:SBR0, 0, 50, 1280000
网络6
LD     回原点开始:I0.2
O      M0.2
EU
AN     左限:I1.0
S      方向控制:Q0.1, 1
CALL   脉冲:SBR0, 16#85, 50, 10000000
R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1
S      回原点中:Q1.1, 1
网络7
LD     回原点中:Q1.1
O      回原点开始:I0.2
A      左限:I1.0
EU
R      方向控制:Q0.1, 1
CALL   脉冲:SBR0, 0, 0, 0
CALL   脉冲:SBR0, 16#85, 50, 17160
R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1
网络8
LD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MOVD   高速计数器:HC0, VD500
DTR    VD500, VD504
MOVR   VD504, 当前位置:VD0
/R     1066.6, 当前位置:VD0
网络9
LD     点动标志:M3.0
ED
MOVR   当前位置:VD0, 设定位置:VD8
网络10
LD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LPS
AR>=   当前位置:VD0, 100.0
LPS
AN     点动左行:I0.0
CALL   脉冲:SBR0, 0, 0, 0
LPP
=      M7.1
LPP
AR<=   当前位置:VD0, -1.0
LPS
AN     点动右行:I0.1
CALL   脉冲:SBR0, 0, 0, 0
LPP
=      M7.2
网络11
LD     暂停:I0.7
AN     点动标志:M3.0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R>    当前位置:VD0, 设定位置:VD8
EU
MOVR   当前位置:VD0, AC2
-R     设定位置:VD8, AC2
MOVR   AC2, VD16
*R     1066.6, VD16
ROUND  VD16, VD20
=      左行:M4.0
S      方向控制:Q0.1, 1
网络12
LD     暂停:I0.7
AN     点动标志:M3.0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R>    设定位置:VD8, 当前位置:VD0
EU
MOVR   设定位置:VD8, AC2
-R     当前位置:VD0, AC2
MOVR   AC2, VD16
*R     1066.6, VD16
ROUND  VD16, VD20
=      右行:M5.0
R      方向控制:Q0.1, 1
网络13
LD     左行:M4.0
O      右行:M5.0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N     M20.0
CALL   脉冲:SBR0, 16#85, 50, VD20
网络14
LD     M7.0
A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      多段开始:I0.3
AN     点动标志:M3.0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S      多段标志:Q0.3, 1
网络15
LD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      多段标志:Q0.3
EU
MOVD   &VB30, VD70
MOVD   &VB50, VD74
MOVB   0, VB300
网络16
LD     M4.2
TON    T37, +50
网络17
LD     多段标志:Q0.3
MOVR   *VD70, 设定位置:VD8
网络18
LD     T37
LPS
+D     +4, VD70
AENO
R      M4.2, 1
LPP
INCB   VB300
网络19
LD     多段标志:Q0.3
EU
AR=    当前位置:VD0, 设定位置:VD8
S      M4.2, 1
网络20
LDB=   VB300, VB310
R      多段标志:Q0.3, 1
网络21
LD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N     多段标志:Q0.3
AN     点动标志:M3.0
AN     自动往返开始:I0.5
EU
AN     自动往返标志:Q0.2
LD     回原点完成标志:Q1.0
AN     多段标志:Q0.3
AN     点动标志:M3.0
AN     自动往返开始:I0.5
EU
A      自动往返标志:Q0.2
NOT
LPS
A      自动往返标志:Q0.2
=      自动往返标志:Q0.2
LPP
ALD
O      自动往返标志:Q0.2
=      自动往返标志:Q0.2
网络22
LD     自动往返标志:Q0.2
EU
MOVR   100.0, AC2
-R     VD100, AC2
MOVR   AC2, VD200
/R     2.0, VD200
MOVR   VD200, VD300
+R     VD100, VD300
MOVB   0, VB304
网络23
LD     自动往返标志:Q0.2
LPS
AB=    VB304, 1
TOF    T38, +50
LRD
AB>=   VB304, 2
MOVB   0, VB304
LPP
A      T38
TON    T39, +50
网络24
LD     自动往返标志:Q0.2
LPS
AN     T39
MOVR   VD200, 设定位置:VD8
LPP
A      T39
MOVR   VD300, 设定位置:VD8
网络25
LD     自动往返标志:Q0.2
EU
AR=    当前位置:VD0, 设定位置:VD8
INCB   VB304
  • 下载积分:+1(347958561) 真诚感谢!

楼主(2016-03-05):
    怎样将以上的语句表复制到程序,只能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复制吗?

网友B:
    看看这个。
    附件: S7-200控制步进电机带加速.rar (3 K) 下载次数:5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大神  这样电机就能动了嘛。。不用pmw 指令设置过吗  还是向导设置好了   就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