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前辈们求助。

楼主(2015-12-18):
最近在学习步进马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难住了请前辈们指点:通过文本任意输入一个齿数假如24个齿存在D1里面在PLC里用除法指令算出每个齿之间角度为15度,步距脚1.8度的步进马达,这里请问是不是用15度除以1.8度得出转动15度所需脉冲?如果不是请前辈指点?
还有一点是得出脉冲数有小数点时怎么处理?请前辈们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想问下 你求转15度需要的脉冲数干嘛?感觉如果不考虑驱动细分数的话电机转的角度只能是1.8点整数倍,所以不可能转到15度这个位置的。 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出

网友B:
厉害。比我这个新手水平高多了。以后再学学步进马达控制。希望看到你完成步进马达控制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