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6M,PV值改变,PID无输出,帮忙指点

楼主(2015-12-19):
第一次用三菱PLC,只想做一个手动PID调节程序,但PV值不管是增大还是减小,PID都没有输出,请指点一下.

网友A:
P值大一点,TI、与KD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P值增大也没输出,还需要什么设置吗?郁闷

网友A:
TI、与KD设置了吗?

网友A:
网上找点视频教程看看吧!

楼主:
周一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还有一个正动作和一个逆动作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