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各位好,小弟我最近在研究步进电机,带刹车装置,出两个电源线需要接24V电源。小弟的问题是,这个刹车装置是一直都和电源相连接吗?自动检测电机是否通电,弱电机通电,刹车装置断开,不抱紧轴;若电机断电,则自动松开?还是需要控制电源的开关?下面是我查到的刹车装置的资料:看这份资料的意思是需要控制刹车装置的电源开关,当电机停止转动的时候,开关闭合;电机转动的时候,开关打开;究竟是否需要控制开关的断开与闭合?
刹车步进电机采用物理原理
刹车步进电机主要适合垂直运动的传动,刹车器只需外接12~24VDC即可,当步进电机断电时,刹车瞬间启动,起到固定电机轴的作用,解决步进电机断电时电机仍可以维持锁死状态,目前57,86,110系列两相或三相电机都可以装刹车装置。该制动器以电磁方式形成气隙,并适用于须使移动的较重物体在短时间内减速或限制性停留并提供所产生的制动力矩(即使在电源中断时)的各个领域。该制动力借助于一个压缩弹簧或一个永磁体产生,对于所有制动器,必须连接一个DC24V电压,以形气气隙。集成制动器通过插塞式连接实现在恶省环境条件下运行(IP54),并且能够进行快速,无缺陷的连接,带刹车步进电机广泛用于半导体设备,邦定机,包装机械,纺织机械,数控机床,生物光析检测仪器,各种工作站,光学检测设备,激光调焦设备,连锥机,汽车检测设备。本公司同时提供控制卡,步进电机系统,直线电机,音圈电机,各种减速机,机器视觉,超高温,低温,真空,防爆电机,CAN总线控制器等工业自动化全套产品,承接各种自动化项目开发。

网友A:
这个应该和伺服带刹车同样的用法,主要是用来防止步进电机断电时在垂直方向上受重力作用而坠落。设备断电就断开刹车电源,设备上电就接通刹车电源,不过由于伺服使能的滞后性,上电时,刹车电源最好是延时通电,不然会下坠一段距离,步进没试过,不清楚是不是也有使能滞后现象。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刹车器需外接12~24VDC电源(一般接24VDC电源),并且需要控制刹车装置的电源开关的断开与闭合。当电机停止转动的时候,开关断开;电机转动的时候,开关闭合。所谓刹车步进电机,就是在步进电机尾部加装了一个抱闸装置(刹车装置),并且并联在步进装置的电路上。电机上电时,抱闸也上电,刹车装置脱离步进电机输出轴,电机正常运转,当断电时,刹车瞬间释放紧紧抱住电机轴。也就是说当步进电机断电时刹车系统瞬间启动,把电机轴牢牢锁死,阻止设备因断电使电机因工作负载自然下滑或外力水平移动,以保持工作停止原位状态。通电后及时松开不影响电机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