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做232通讯
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9):
三菱模块QJ71C24N做232通讯,无协议,只负责接受,求具体设置和案例程序

网友A:
你搞定了吗?我现在也正在弄这个 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网友B:
第一通讯都需要协议的,一般说的无协议也就是自由口通讯,通讯两方也要遵守相同的规定,不然怎么能知道发过来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通讯在硬件确认没问题还需确定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的位数

网友C:
我一般会用串口调试工具做调试,确认接收没有问题我再接到PLC串口上,再用PLC读取做处理。

网友D:
这个 你可以用gx-works2 设置
链接好后看相应缓存地址
三菱QJ71C24N做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