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怎样给一个定时器赋多个值?

楼主(2015-12-19):
几个按钮控制一个电机启动,一号按钮按下电机运行一分钟,两号按下运行2分钟,以此类推,只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赋值用的D0,现在我想问怎么样给D0 赋多个数值,好像多次用MOV指令给D0赋值不是很合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好像用变址寄存器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就是赋值到一个D

网友B:
有什么不合理啊,按钮A按下,给DO赋值K60,按钮B按下给D0赋值K120,以此类推就可以了,用PLC编这个都是浪费,几个时间继电器都可以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