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uhao

楼主(2015-12-19):
图《输入i信号》:为何这个触点信号可以在程序中赋值? 电路图纸里没有这个输入点(难道是触摸屏软件占用了这个i输入点?或者是NC控制键盘的某一个按键占用了I0.3点?一般这些使用M点呀。i点都是实物开关才使用呀?)

图《i/q与e/a混合显示》我的setp7软件设定的语言是i/q显示,但这里为何出现了德语的显示输入输出?这个窗口里的命令执行?

图《db块没有使用,但有数值》:为何有db21.dbx35.0这个触点,但显示没有使用DB21数据块?db21是指:db21数据块?如果我查找DBX35.0这个点,我就打开DB21数据块查找这个地址的初始值,或者到其他程序中看运算结果值? 但这个程序GoToLocation都是读取R,并没有任何赋值指令。

网友A:
1、不同于早期版本,目前的西门子允许对不使用的I区域作为中间继电器区域使用。
2、如果作为库加载并调用,那么原先库中的程序是不会变化的。
3、触点的赋值并需要在PLC内完成,触摸屏等上位机也能完成。

Good Luck~
感谢你的回复。
今天又看这份图纸,追问一个问题:
eplan图纸有一个接近传感器输入到了300plc模块的一个输入点。在PLC程序里也有这个输入点(开关量)。但还有个程序里SR复位指令又对这个传感器点进行复位操作。
问:又实际输入点的开关量。也可以进行复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