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驱动器MR-J3-200AN 可以直接替代MR-J3-200A 吗??

楼主(2015-12-19):
原来设备上使用的是三菱驱动器MR-J3-200A 电机型号:HF-SP152 现在MR-J3-200A 驱动器坏掉,询问厂家购买。回复已经停产!
请问购买MR-J3-200AN 驱动器可以直接替换吗?所有的控制, 输入,输出接线都需不需要改动?还是可以直接安装插头一插就可以开机使用??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好象就是有一二个参数出厂时不一样。
你按原来参数设置进新驱动器可行。

网友B:
可以替换的,我厂都换了几个了,J3放大器好容易坏了,可以的话换J4吧。

网友C(2016-07-21):
J3确实容易坏,我们工厂是无尘空调车间,居然都有坏的。不过还是比三洋好多了,三洋的伺服堪称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