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个奇吧感应器伤透了心

楼主(2015-12-20):
不知道是感应器烧坏了还是接线不对头,我需要的0----10总是不出现
一个是PT9550压力传感器,1,3接24V,2接输出信号,当压力表有显示的时候输出信号却是0V
一个是德国MASS压力传感器,至于它的接线是别人接好的,也没有说明书给我。也是信号输出是0V,
想把几根线调换用24V来试测,又怕烧坏,

网友A:
问供应商或网上找说明书吧。

网友B:
PT9550
http://www.ifm.com/products/cn/ds/PT9550.htm

网友C:
是不是线路接错,传感器的电源直接由开关电源供电,而输入模块没有共地。

网友D:
PT9550压力传感器是1(棕色)接24V,3(蓝色)接0V,2(黑色)接输出电压。

网友D:
压力传感器是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输出电压,白色不要接
接了,压力表指针也没有转,输出也只是0V

网友E:
很多配件都不配资料的,需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