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我们厂里现在要用一个480kw的电机要用多大的电缆啊,求大大们给个意见。

网友A:
  直流 交流? 电压 转速? 额定电流?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对照额定电流查电工手册就行了

网友C:
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3KV的电压,需要25平方的电缆;380V的计算下

网友D:
380的240双拼就可以了

网友E:
经常看到不少人问 X X kW的电机用多大的电缆,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大家该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也不懂得根据电流查表选择电缆,真不知说什么好。

网友F:
这么大功率电机,估计是高压6千伏到10千伏的供电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经常看到不少人问 X X kW的电机用多大的电缆,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大家该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也不懂得根据电流查表选择电缆,真不知说什么好。

    基础差点啊。

网友H:
估计是高压电机啊

网友I:
高压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