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想用伺服来做转矩控制,做成螺丝刀的样式,以固定的扭矩旋转,锁紧之后停止。但是停止的信号能监控吗?

网友A:
监视转速,转速为零或接近零,为锁紧。

网友B:
利用零速ZSP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视转速,转速为零或接近零,为锁紧。

怎么监控,自动停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零速ZSP

可行吗

网友C:
监控0速信号

网友D:
看接线图有没有零速信号,
注意扭矩模式下,电机静止时能不能用手转的动。转的动的话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再换成混合模式

网友E:
三菱的零速信号,好像也是低电平输出,可以直接接到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