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a. 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PID的参数设定说明),使PID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d
  积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和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 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变速积分的基本思想是,设法改变积分项的累加速度,使其与偏差大小相对应:偏差越大,积分越慢;反之则越快,有利于提高系统品质。

网友A:
先AT一下,然后再微调PID参数。

网友B:
了解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C(2016-01-25):
S7-200就别用自动整定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压力控制自整定能整几个小时还不见得好的,一般就是按楼主的方法手工调!繁琐是繁琐点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网友D:
温习一遍PID调节方法了,谢谢楼主
时间长了,把经验值一导入,微调一下就交工程了。

网友E:
a. 确定比例增益P,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
b.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
c.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d
d. 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