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搅拌液体和用的开关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2015-12-21):
大家看看这个搅拌液体和用的开关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网友A:
超声波可以,不过在搅拌期间最好屏蔽液位测量误差大,

网友B:
这些阀都可以用气动阀,去宝得官网找一下。限位开关这种,便宜的有锅炉用的水位开关,探针式,还有浮球式。液体不算太稠,可以用压差式变送器,就是往里面插一根管子,往管子吹气来测量。

网友C:
音叉开关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