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

楼主(2015-12-21):
求教:速度在一个小时从A升到B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谢谢!!要求线性输出速度。

网友A:
伺服电机还是变频器呀。用PLC还是什么呀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用plc,速度A-B设定3-8时,一个小时输出3-8V连续电压信号。

网友B:
正切。正玄。或者循环递增。。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