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RT Modbus RTU相对ASCII来说传输速率要高一些,但是由于ASCII协议有开始标志和结束标志,所以一个数据包之间的各字节间的传输间隔时间可以大于1秒,而MODBUS RTU方式下,由于没有规定开始和结束标记,所以协议规定每两个字节之间发送或者接收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3.5倍字符传输时间。如果两个字符时间间隔超过了3.5倍的字符传输时间,就认为一帧数据已经接收,新的一帧数据传输开始,所以RTU方式下两个字节间传输间隔有时间要求。MODBUS 的ASCII和RTU两种协议的这一区别可能决定某些应用场合只能选用其中一种协议,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怎样选择呢,哪位大侠能给举一下比较好的例子呢? 还有就是用台达的PLC选择RTU的话效果如何,望赐教~~~

网友A:
ASCII传输可能比较快,但也较容易被干扰
RTU相对ASCII传输慢一点,但较不容易被干扰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支持RTU模式,但支持ASCII的相对RTU少
所以,我基本使用RTU模式

网友B:
用哪种协议 是由外部设备的通讯协议决定的,一旦外部设备确定,所用的通讯协议也定下来了,你没的选择。一般用自由通讯基本可以和大部分外部设备完成通讯。

网友C:
MODBUS通信分成RTU模式和ASCII模式
RTU模式采用CRC校验
ASCII模式采用和校验
以前的PLC(比如FX2N)做MODBUS优先会选择ASCII模式。因为没有CRC校验指令,只能做和校验。如果通信对象只有RTU模式,只能写一个CRC校验的子程序,所以比较麻烦。现在PLC(比如FX3U)都支持CRC校验指令,或者直接买个模块就更简单了FX3U-485BD-MB
现在的产品一般都是RTU模式的,也有可以选择的(比如富士表,订货时指定),建议楼主优先选择RTU模式,因为现在的PLC做RTU模式指令都方便了,RTU模式的“CRC校验”比ASCII模式的”和校验“抗干扰能力强太多了。编码方式比ASCII模式也要简洁。
您使用过台达的PLC吗 现在我用的台达PLC大多是默认ASCII模式,可以用RTU吗?
  • 下载积分:+2(zyk330860) 那您使用过台达的PLC吗 ..

网友D:
    台达走的是三菱的路线,可以两种都行,现在的变频器RTU的多。台达plc需要看支持CRC校验码,才行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