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绝对值编码器,对编码器转速有限制吗?

楼主(2015-12-21):
三菱FX3U接绝对值编码器(并行10位输出,1024线格雷码NPN),接在PLC的X0-X11上,直接把输入的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在比较二进制来控制输出,我的疑问是,编码器要求是每4秒一圈,即4000毫秒有1024的数据变化,PLC的扫描周期是20毫秒,能否正确读出编码器的输入信号,是不是要必须用ABS指令?还是对编码器有转速限制。

网友A:
ABS。。是种类似通讯的东西。。4000/20=200也就是每秒的最大分辨率是200,,单是你现在是253就造成会在一个周期内稍不到一些数据。。但是我在高速冲床有类似应用。。一点点误差不影响。。主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

楼主:
对不起,不是ABS,是ABSD(电子凸轮控制),我是一根凸轮转动,每4秒一转,在一转中,有十几个气缸要根据编码器转动位置来动作

网友B:
4000ms/20ms=200次/s
編碼器端裝個減速機1比4的會比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