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FX3U-64MT程序如何修改会比较好

楼主(2015-12-21):
请问红圈中的
M8340的功能跟M8029的功能差异在哪
为何我使用M8340之后,就必须"
长按
"X0才能让电机转动到我要求的距离
而且完整走过一次我要的距离之后,在一按下X0按钮却无法动作了
我使用M8029就只需"
按一下
"X0就能使电机转到动我要的距离
并且按钮按几次就可以跑几次
小弟未来会加入第二颗第三颗电机,所以要想办法避免M8029同时ON的状况
揣摩了很多种方式,但是就是无法解决,请高手指教,感謝

网友A:
M8029指的是指令执行结束
M8340是脉冲输出过程中监控的标志
感謝大大的說明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可以用M8348 M8358 M8368 M8378 来分别监控Y0——Y3定位指令驱动中,配合M8029来使用。这样就不会发生相互干涉。
多谢指点,我会去尝试看看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