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X2与威纶TK6070iQ通信不上

楼主(2015-12-21):
PLC内程序已擦掉,那么PLC通信设置应为默认的9600 7 e 1 如果以RS485方式就可以连的上,触摸屏设置为485;以232方式连不上,触摸屏设置为232 ,通信线已确认木有问题,以下图方式焊接

网友A:
就是通讯线的问题,应该是
TK-------DVP
9----5
6----4
5----8
这样才对,TK和MT的不一样,最好上威纶官网下载:TK6070与常见PLC接线 这个文档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