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今天在设备调试现场 遇到这的 问题是 屏蔽层跟地线125伏的电压,。变频器控制电机,  电机2千瓦的 接是1.5平方4芯的屏蔽线,屏蔽层跟地线两端都不接,屏蔽层跟地线都带电 而且是对地125伏的电压,我 把地线接与电机地线端连接,另外端与电柜地线连接,屏蔽层还是有电125伏,线是 新的,
来一新问题,地线接上不久地线烧了,电机正常可以在运行,烧了 地线我把电机停了下来检查, 摇 表检查的绝缘电阻值200兆欧,三相电阻值是 3.6 都正常的 ,都达使用值,在 换新线接上电机把线接好。在开机运行,同样烧掉地线, 朋友这是 什么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问题, 只遇屏蔽层到带30伏下的情况,

网友A:
引用楼主lqy19820329于2015-12-21 21:52发表的 现场调试故障 :
今天在设备调试现场 遇到这的 问题是 屏蔽层跟地线125伏的电压,。变频器控制电机,  电机2千瓦的 接是1.5平方4芯的屏蔽线,屏蔽层跟地线两端都不接,屏蔽层跟地线都带电 而且是对地125伏的电压,我 把地线接与电机地线端连接,另外端与电柜地线连接,屏蔽层还是有电125伏,线是 新的,
来一新问题,地线接上不久地线烧了,电机正常可以在运行,烧了 地线我把电机停了下来检查, 摇 表检查的绝缘电阻值200,三相电阻值是 3.6 都正常的 ,都达使用值,在 换新线接上电机把线接好。在开机运行,同样烧掉地线, 朋友这是 什么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问题, 只遇屏蔽层到带30伏下的情况,

電機絕緣200是啥單位M毆姆嗎?還是200毆姆!有些變頻器要求到500VDC500毆姆以上的.電機電組\組是單抽頭量還是接了三角或Y型下量
電機是在機構上那是鐵的嗎?機構在地上吧!那漏電漏到125VAC有點扯,您要找漏電的源頭吧!

楼主:
是 200 兆欧  电机是Y型接法 电机安装在铁的 机架上的 机器下有三条1米2的地线网桩

网友A:
電機絕緣200歐姆正常嗎?那機器在地上電機在機器上那有地線又如何電機壞了漏電沒把其他東西打掛算好運

网友B:
电机对地电阻要在一兆以上才行,再仔细检查吧。

网友B:
电气柜接地了吗?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要检查各接线是否存在不正确之处。如果都接正确了,再看看线是否有断路现象。如果接线也的确正确,线也完好,再找设备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 200 欧姆  电机是Y型接法 电机安装在铁的 机架上的 机器下有三条1米2的地线网桩
[/quote
200说明绝缘有问题的

网友E:
电机绝缘电阻值200欧太小了,拿别的电机试试,看地线和屏蔽现电压还高不高

网友F:
如果对地200欧姆;开关质量可靠的话很难送上电;

网友G:
你那跟放電機沒兩樣阿...沒被電到算幸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 200 欧姆  电机是Y型接法 电机安装在铁的 机架上的 机器下有三条1米2的地线网桩

     绝缘问题,换或修电机。

网友I:
200欧绝缘电阻,你电机还能正常运行?奇了怪了。

网友J:
地線對三相阻值應該在1M以上,200我是不敢送電的!!!

网友K:
200送电肯定跳了啊。。。

网友L:
电机或电缆PE间漏电  仔细检查

网友A:
電機絕緣200歐!不是相線圈開路,當然可以電機會動,只是運轉電流高點!然後他又是裝變頻器又在額定電流內
不保護的,變頻器的接地保護還沒到時間或變頻器夠強壯,那電機接地不是用火速奔著電櫃變頻器去回報了嗎?
很多電機師傅都用三用表歐姆10K測接地沒過半的電機都是正常的(環境等因素)給參考,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贴  变频器出来 连接电机的 是新的四芯带屏蔽层的线 线是好没有坏 地线跟屏蔽层的两端没有 跟任何地方连接 。测量电压是 125伏啊 就是不知道电从那来啊   有朋友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M:
高频感应电,你搞明白什么是电容,什么是感应,和变频器输出的电是高频调宽原理就会懂了
學無止境

楼主:
那怎么 肖出啊

网友N:
4X1.5的电缆得的话,地线应该也是1.5的,你那地线烧了是什么意思,烧成啥样了,1.5的线要是烧掉线皮了,那电流也不小了,要是电机漏电到地线上,那2.2KW的变频器应该会跳故障了。还是先找出那么大的电流是从哪里来的,地线跟屏蔽对地电压一百多伏,变频器开起来感应电压本就比较高的,这个一般正常。

网友O:
电线耐压不够
确定变频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电线耐压不够
确定变频接地?

確定那100多VAC哪來的,把電機的接線盒拆開把線組一組一組測看看電機因該壞了,
還有電櫃內查查哪個裝置漏電如380VAC漏了100多因該很好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