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E-10A-KH003驱动器,和J2S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22):
MR-E-10A-KH003驱动器,和J2S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用型和高性能型 ,这两型都停产了,要货就得订做

网友B:
找谁订做啊?找深圳吗???
停产了就停产了,等代理把库存消耗掉,就只有翻新了!

网友C:
引用楼主635247454于2015-12-22 08:29发表的 MR-E-10A-KH003驱动器,和J2S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
MR-E-10A-KH003驱动器,和J2S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三菱MR-E跟MR-J2S差很大接頭都不太一樣,映像中有取代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