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救急,为什么无法打开设置,在线等

楼主(2015-12-22):
如图,为什么没法设置通讯参数,在线等
各位高手支招。除了复制黏贴到新开程序中。。。。在此程序如何修改能够使通讯设置有用????

网友A:
你把程序窗口关掉,然后再点击试试!!!

楼主:
程序关掉重启,没用,换台电脑没用,这是厂方给过来的程序。
下载积分:+1(1234mm) 真是好人!

网友B:
如果关闭窗口都无效,则是程序的原因,把程序发上来,会有热心人帮你处理的。

楼主:
高手请解答。

网友C:
。打开程序,点击仿真模拟,再看 在线

网友D:
你重新新那建一个,再试一下可不可以打开。如果还是不行,你就把软件重新装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程序,点击仿真模拟,再看 在线
仿真模拟,?我的8.34版本的没有的啊?????

网友E:
测试了一下只有36步的程序,刚开始的确不能打开通讯设置。
不过在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后弹出一个报警,之后就可以打开设置了,原因不明

网友F:
因为你开了在线之类的。。在监控数据或者程序。所以不能改。。最简单就是关所有窗口

网友G:
没有难度可以打开。
[attachment=142913]
下载积分:+5(jack0510)

网友H:
点击:窗口——软元件监视1——关闭,同理也关闭“软元件监视2”,这样就可以进行传输设置了
下载积分:+5(jack0510) 高手

楼主:
13楼方法,感谢各位,三克油。感谢论坛

网友I:
这个使用 GX Works2 软件,你自己软件不支持仿真。你的安装软件不支持3U系列。或改PLC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