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PID控制匀速升温程序

楼主(2015-12-22):
最近一个单子吗, 客户要求匀速升温,1小时升温100度或者200度
加热介质为液压油,变压器油,液体石蜡之类的
我的想法是不管加热介质的比热容,用PID控制加热,把每分钟的温度上升多少反馈到PLC,PLC对于不同介质的不同升温速度进行调节,最终到达一小时的匀速升温要求。
请教大神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把邮箱给我我发给你案例!!
253529859@qq.com
谢谢了

网友B:
我也想要
983926592@QQ.COM

网友C:
可否给我一份?
497077837@qq.com

网友D:
能否也給我一份
noodle.noodle@msa.hinet.net

网友E:
值得研究~

网友F(2016-01-24):
您好,可否也给我发一份过来,QQ:278310723@qq.com

网友G:
新手也想学学,谢谢
1668212788@qq.com

网友H:
大师您好,可否也给我发一份过来,QQ:2432801452@qq.com

网友I:
13556309381@139.com
谢谢!!!

网友J:
求一份
664837632@qq.com

网友A:
欧姆龙PID控制

网友K:
一般温控仪都自带PID控制,没必要用PLC去直接控制,PLC可读取温控仪数据传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L:
这个要做多段温度加热控制,因为温度上升是一个非线性曲线!

网友M:
我也正想了解PID写法,楼主转发一下案例,谢谢
luelyzeng@163.com
好好赚钱

网友I:
用触摸屏配合PLC的PID做计划曲线效果好!!!

网友N:
假如你一小时升100°,分配到分钟就是每分钟1.6°,pid的设定温度就慢慢往上加就可以了,看到过老外做过类似的程序。

网友O(2016-07-13):
大师请你给我发一份过来,QQ:76739115@qq.com

网友P:
你的想法 是对的,但那和你要写的程序不是因果关系。

网友Q:
您好 能不能给我一份学习?
1075093826@qq.com
多谢!!!

网友R:
谢谢高手,我也想要一份学习
40917638@qq.com

网友S:
我觉得关键是还是要实操,有这样的项目做真幸福!

网友T(2016-10-27):
我也需要学习啊,谢谢
4130674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