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OMRON PLC如何计算日期的天数

楼主(2015-12-22):
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每天是一年中的第多少天,如今天是2016-1-1,则返回1;
如是2016-1-10则返回10。
看了下PLC内部的地址,有年月日和时间的,却没有统计天数的,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功能块可以参考,各位给出个主意呢,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有
欧姆龙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自己写个计时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计时器就行了。
每月的天数不一样啊,计时器写会不会复杂了点啊!

网友C:
直接读取PLC里面年月日不就可以了、然后使用计数器指令、进行累加。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