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自由口通迅例子

楼主(2015-12-22):
要是不可以把中断READ里的SMB86=4去掉就可以了,我不要这个可以,加上这个就不行了,我看别人加上smb86=4这条件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望有人指点

网友A(2016-02-15):
谢谢分享, 正在开始研究这个. 有结果大家再讨论一下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这个SMB86各管脚的含义。
当SMB86=4,就是SM86.2=1,对应信息应该是定时器超时,接收信息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