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图纸

楼主(2015-12-22):
泰州泰瑞线切割图纸DK7735(老式的),有麻烦给发一份,运丝电机动不了,电阻发红。

楼主:
运丝电机动不了,电阻一开机就发红。

网友A:
电机坏了吧!

网友B:
检测几个换向的可控硅有无问题,换向触发电路有无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两相短路了。我处理过老式苏三光的线切割是换向印刷板电路漏电造成触发电路出问题,最终导致两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