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heshuai

楼主(2015-12-23):
自己一直没用过pid指令,当需要控制时,我一般都是自己编写一个简单的比例控制程序,   1,用设定值减去目标值   得到的值和0比较,大于0,我减小数字量。  小与零我增加数字量,  为了消除震荡  ,我当离目标值近的话,我将每次增大减小的值变得小一些,,,,大家谁经常用pid
指导指导,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的,或者等价于   我在pid设置里只增加了比例环节。

网友A:
就是个算法。。。pid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