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485ADP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5-12-23):
新手做题,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啊,之前用的FX3U-485BD通信板控制变频器,为什么题目要求用fX3U-485ADP进行通讯,用这个有什么好处么?难道直接用485bd通讯不行么?,如果采用,编程的程序还要改么?

网友A:
也可以直接用485BD,程序写法不大一样,具体可以去三菱官方网站下载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modbus通信篇来看看,里面图文并茂
下载积分:+1(xsl972112) 热心助人!

网友B:
FX3U-485BD 无隔离 最大传输距离 50米 FX3U主机只能配一个!指令 RS/RS2
FX3U-485ADP 有隔离 最大传输距离 500米 FX3U主机只能配两个!指令 RS/RS2
FX3U-485ADP-MB 有隔离 最大传输距离 500米 FX3U主机只能配两个!支持MODBUS指令!指令 RS/RS2/ADPRW/
下载积分:+1(xsl97211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