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31-7KF02 质量问题

楼主(2015-12-23):
本来单位仓库一套西门子的 有几个331-7KF02 卖出去二手回收说是坏的,新的怎么有坏的了。跪求怎么测试331-7KF02 我帮冲100花费

网友A:
估计是在仓库原本就是坏的,也有可能是回收的设置或者接线错误等损坏了。
正确用法在手册上有讲解的。手册都免费的。

楼主:
问题是我怎么测试,我自己在家里面测试 一般很难的坏

网友B:
我们自己那只能通过CPU做程序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