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产电PLC模拟量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2015-12-23):
LS k200s 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G6F-AD2A和G6F-DA2V看了手册参照三菱的例程但程序还是编的不正确,LS的手册上也没有例程可供参考,不知哪位能提供这两份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A:
LS的不需要写程序,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好就直接使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