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隔离型编程电缆驱动程序?

楼主(2015-12-23):
哪位朋友有“AMSAMOTION”这个牌子的 USB-SC09+隔离型编程电缆驱动程序?

网友A:
插上电缆,在设备管理器看下串口芯片型号,下载对应型号驱动,或者直接用驱动精灵补下缺少的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试试!

楼主:
再次感谢一楼的朋友!已正常安装使用!